楼主(2005-01-13):
如果变压器次级负载漏电,初级的漏电断路器会跳闸吗?

变压器是2KVA的220~12V,初级漏电开关为30mA的。

楼主:
楼上兄弟,为什么不会呢?

网友A:
初级和次级之间是磁场的联系,初级并没有漏电。

网友B:
这个问题不是一句话所代表的,要看当时的情况,二次的短路时间长短,电流的大小等。
一般来说是不会跳闸的。

网友C:
谁对谁漏电,没说清。漏电电流是否流过了漏电保护器的一个单边绕组,更没说清。

网友D:
次级漏电相当负载加大,初级不会跳

网友E:
如果不是过流保护,我看不会跳闸,因为这不影响进出漏电断路器的电流,无非就是负载有变化.至于功率的大小不好确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初级和次级之间是磁场的联系,初级并没有漏电。

网友G:
初级不会跳,次级的保护开关会跳

网友A:
此人已于2004年12月31日死亡。
-------------------------------------------------
如果我说的有什么不对,你可以指出来。你这样有什么意思?我和你有仇吗?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

网友A:
此人已于2004年12月31日死亡。
--------------------------------------------------------
这句话是花雨尘埃旧冢痕说他自己吗?真奇怪!

网友H:
只要初级和次级之间不漏电,初级就不会跳闸。

网友I(2005-05-08):
不会跳的,我遇到过

网友J:
要是耦合变压器别讲是漏电了,即使是接地也不会跳闸。一二次之间只有磁的联系没有电的联系。要是自耦的一定要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