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

楼主(2005-01-13):
本人学水的~对点不大懂~~现在水场要添加取供水机组~

楼主:
晕~按错了就发送了~~
取水机组10KW,供水机组75KW,三角形接法~
请问一下各用多大规格的电缆啊~要4芯的~
另外如果知道的话顺便说一下价位~了解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取水机组10KW,电流大概在20A,用4平方的就足够了。供水机组75KW,电流大概在150A,用50平方的就足够。价位你去问一下,电器器材店都有这方面的报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