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选型

楼主(2005-01-13):
做一个实验样机,电机选的是JY1A-4,400w的,220v,用做立式搅拌,所搅拌的液体粘度较大,刚开始是低速运转,启动转矩较大,想选三垦的变频器,咨询厂家建议选大一级750w电机用的变频器,不知道哪位大虾有点什么好的建议?
谢谢!!!

网友A:
低速运转的转速大概是多少?

网友B:
如果选西门子的MM440就不用加大了。
440的过载能力强。稳定可靠。

网友C:
启动转矩和低频转速没有太大关系,电压对频率(转速),电流对电机转矩,一般过电流150%一分钟,转矩一般也就是200%额定转矩,看看堵转多少,三垦有点贵,呵呵

还有就是低频恒转矩,1Hz80%怎么样的,看你的参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