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3):
因为我一点都不会,所以希望大家能详细点告诉我,最好付有图,万分感谢

网友A:
首先把CF插到GP里面去.
进入OFFLINE模式---
SCREEN DATA TRANSFER---
COPY TO CF CARD--
输入password---
按start

网友B(2005-02-14):
有兩種方式 種就如無言兄所講的,另一種則是在傳送時點選傳送下拉菜單,然後選擇'建立cf卡的開機資料',然後點傳送系統開機資料到CF卡,再由OFFLINE菜單首頁中,點選CF BOOT 即可進入多重檔案管理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