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3):
如题,不会是前者是表压传感器,后者是绝压传感器吧

网友A:
声音是一种(空气)振动,其频率范围是 20HZ-20KHZ ,电话的一个语音通道为 300HZ-3400HZ。
声压是声音(空气)振动的压强,一般意义上的空气压力是一种(准稳的)静压强。
作一个比喻,一般意义上的空气压强,相当一个直流电的电压,声压就好象是叠加在这个直流电上面的交流纹波电压。
测量声压一般用电容传声器,电容传声器后面联在测量放大器(声级计)上,最后按照一个交流电压信号量来测量。
电容传声器的计量校准一般使用活塞发声器,其频率响应的校准使用静电耦合器。更进一步的校准使用到了电声转换的互易原理,因之叫做《互易法电容传声器的声压校准》

网友B:
二楼说得有理!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