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3):
以下方法是偶多年前从一老门卫那里学来的,亲自试过,绝对可靠,有兴趣的您可试试,试验结果发现没受骗,就要在楼下顶一下哦。
时间是关键:农历立春的前后几分钟,今年是二月四日十时四十三分(日历上的时间印得不是很清楚有可能看错,请自行证实)
操作:拿几个比较匀称的鸡蛋可轻易在平整的台面竖起来,可不需培训轻松完成。
过了这几分钟就再也立不起来了,立春的名称莫非是这样来的?(不少地方把蛋叫作春)
如此神奇不可思议的现象谁人能解释?
以上方法保证真实,大家要踊跃做试验啊,每年只有几分钟!届时我将拍下图片上传

网友A:
时辰未到,先顶一下。

网友B:
给你看几篇文章:::

物理老师仍然不慌不忙,他说:

  “一个质地均匀的滚圆的球,它的重心就是球心。咱们都知道,球心向球面任何一点的连接线,都垂
直于球面。所以在平地上,球随便怎么放,它都能静止不动;可是轻轻地一推,它就滚起来了。球面着
地的只是一个点,底面太小了。”
  “一根竹竿,一头粗一头细,它的重心不在中部,而偏在粗的一头。把竹竿横搁在肩膀上,前后移动
慢慢地试,如果不用手扶,竹竿跟天平一样能稳住不动,它的重心就落在你的肩膀上了。”

  “要是咱们用质地均匀的木头做一个蛋。把木头蛋从横里截开,截面是一个圆。一张薄薄的圆纸片,
它的重心就是圆心。所以就整个木头蛋来说,重心一定在两个顶端的连结线上。把木头蛋从纵里剖开,
剖面一头大,一头小,因此重心不在两个顶端的连结线的中央,而偏向大的一头。”
  “木头蛋横卧在桌面上,它的底面就是跟桌面相接触的那一点。因为底面太小,轻轻一碰,它就得滚
动。”

  “假使咱们把木头蛋放在桌面上,把它扶直了,随便哪一头向下,只要使它那两个顶端的连结线恰好
跟桌面垂直,它不是就能竖在桌面上不倒下来了吗?可是这时候,重心比横卧着的时候高了点儿,所以
更不稳定,一碰就倒。换句话说,就是木头蛋,也很难竖直。”

  “真的鸡蛋可不是木头做的,它里面有蛋白有蛋黄,蛋黄比蛋白轻,科学的说法是蛋黄的密度小于蛋
白的密度,所以任凭你把鸡蛋颠来倒去,蛋黄总是稍稍偏在上方。鸡蛋的重心因而稍向下移动,大致就
在我们依木蛋所推测的重心的下头晃荡。咱们把鸡蛋在桌面上扶直了,要是它那两个顶端的连结线恰好
跟桌面垂直,它的重心又恰好静止在这条连结线上,咱们尽管放手,鸡蛋一定竖直不倒。
这样的巧合,
当然更难办到了。”
  “难是难,并不是不可能呀。你们该知道了吧,爱因斯坦为什么笑。”物理教师自己也笑了。
你为什么早不这样做呢?

  以为鸡蛋无论如何不能竖直的人,他们错了。他们不加思考,妄下断语,他们得不到真理。
  以为鸡蛋只有在立春那一天才能竖直的人,他们也错了。他们也不加思考,人云亦云,他们也得不
到真理。
  不论是谁,只要有耐性,随便哪一天都可以把鸡蛋竖起来。细心的,花不了10分钟就可以把鸡蛋竖
直。谁要是不信,马上可以亲手试验。谁要是竖不直,只能怪自己不够细心,不够耐性。
  大家都把鸡蛋竖直了,也许又有人会说:“这有什么希罕呢?”
  本来没有什么希罕,可是你为什么早不这样做呢?

网友B:
下面这篇文章告诉你如何简单的竖起鸡蛋:

     一个小学生在作文中写道:“哥伦布(意大利航海家)真是一个伟人,他发现了新大陆美洲,还能在桌子上竖起鸡蛋。”这两件事在他眼里都是了不起的。

哥伦布竖鸡蛋大概是一个传说:在欢迎他胜利归来的宴会上,有一些曾经反对资助他远航的人,反过来说,发现新大陆没有什么了不起,谁驾着船一直走下去,都能发现新大陆。针对这种挖苦和讽刺,哥伦布提起一个鸡蛋的难题。宴席上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哥伦布拿起一个鸡蛋轻轻往桌子上一敲,鸡蛋壳破了,鸡蛋竖起来了。这说明,发现新大陆虽然和竖鸡蛋一样简单,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能不能不改变鸡蛋的形状就把鸡蛋竖起来呢?下面我告诉你三个方法来解决这个哥伦布没有解决的问题。当然这比发现新大陆要容易得多。

头一个方法可以竖熟鸡蛋,只要象玩陀螺那样把鸡蛋一拧就行了,旋转的鸡蛋能够直立。但是生鸡蛋不行。生鸡蛋里面是液体,不能跟着蛋壳同时旋转,而总是比蛋壳旋转得慢一些。因为蛋清和蛋壳及蛋清内部的摩擦力消耗了转动能量,不能像熟鸡蛋那样迅速地旋转,所以生鸡蛋立不起来。用这种方法可以区别生熟鸡蛋。

如果把生鸡蛋用力摇晃十几次,使鸡蛋成为散黄蛋,然后让鸡蛋大头朝下,放在一个有台布的桌子上,用手扶一会,鸡蛋就会立住。道理是,蛋黄会沉到下面使鸡蛋的重心下移,这样竖起的鸡蛋还是十分不稳定的,稍稍一碰就会躺下。

重心越低,物体的稳定性就越大,重心在支持点的下面的时候,物体就会十分稳定。如把鸡蛋放在有盖的瓶口上,再把一个两侧各插一把叉子的软木塞放在鸡蛋上。叉子、软木塞和鸡蛋合起来的重心比支持鸡蛋的瓶口要低,所以十分稳定,瓶子略微歪一点也不会掉下来。这是竖鸡蛋的第三个方法,不管生熟鸡蛋都一样。

网友B:
还有一个办法。不过一般人做不到。

参考《天下无贼》的葛优的做法,将鸡蛋去壳,剩下一层皮。那么从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竖起鸡蛋的。虽然我没有试过。

网友B:
鸡 蛋 的 而 且 确 是 可 以 竖 立 的 , 但 绝 不 是 由 于 立 春 ( 或 任 何 天 文 上
的 关 系 ※ 。 每 年 立 春 ( 2 月 4 至 5 日 ) , 地 球 在 太 阳 系 内 的 位 置 没
有 什 么 特 别 , 就 算 是 在 春 秋 分 、 夏 冬 至 、 地 球 过 近 、 远 地 点 之 类
的 日 子 , 太 阳 对 地 球 的 引 力 也 不 会 忽 然 变 得 能 令 鸡 蛋 可 以 竖 起 来 。
每 年 立 春 的 农 历 日 期 也 不 一 样 , 由 此 可 知 , 月 球 的 潮 汐 力 也 不 是
鸡 蛋 可 以 竖 立 的 原 因 。

蛋 壳 并 非 完 全 光 滑 , 细 看 之 下 其 实 是 凹 凸 不 平 的 。
只 要 能 令 鸡 蛋 刚 好 承 托 在 这 些 凹 纹 之 上 , 便 能 竖 起 鸡 蛋 了 , 不 信
各 位 大 可 试 试 。 但 由 于 生 鸡 蛋 含 有 液 体 的 蛋 白 和 蛋 黄 , 轻 微 的 晃
动 就 会 倒 下 , 所 以 要 竖 起 生 鸡 蛋 需 要 更 大 的 耐 心 。

建 议 你 浏 览 这 个 有 关 竖 鸡 蛋 的 网 站 :
http://www.badastronomy.com/bad/misc/egg_spin.html#badegg

※ 外 国 流 行 春 分 可 以 竖 立 鸡 蛋 的 说 法 。 那 岂 非 自 相 矛 盾 ?

网友C:
我经常在平常时间也可以把鸡蛋竖起来,只是做此事你必须保持心平气和的良好心态!

楼主:
看了 machelec的纯科普资料,当然理论性很强。可是我在立春与立春过后一小时试同一个鸡蛋结果已完全不同了,当然这里的鸡蛋指自然鸡蛋,在立春这一刻几乎是轻易竖起,还几天了,希望您试试

楼主:
当我第一次听到老头这种说法时,也是持100%的否定态度,但事实说明我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上方法保证真实,大家要踊跃做试验啊,每年只有几分钟!届时我将拍下图片上传

立春那天立鸡蛋!
我等着看你的图片哦!

网友E:
筷子竖鸡蛋偶随时可以做到!

网友F:
看到雞蛋,基本上我只關心它是生還是熟?可不可以吃?沒想過為什麼非要把它豎起來。
哈哈~

网友G:
看看这是怎么立起来的?用时一分钟.
有奖问答!

网友H:
偶看到鸡蛋下有东西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偶看到鸡蛋下有东西
错!

网友D:
我也看到鸡蛋下面好像有东东呀!

网友D:
是不是把鸡蛋液抽出来了?!还是用胶水胶上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把鸡蛋液抽出来了?!还是用胶水胶上了?!
聪明的ANAN怎么也想出这么复杂的做法?
明天晚上公布答案!

网友I:
时辰未到,先顶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难度不大,看看我的可是大头向上哦!

网友D:
machelec
你那是鸭蛋还是皮蛋呀?!
你们都能立起来了嘛
我立不起来

网友D:
你那个碗里的青菜上面是什么啦?!

网友B:
油豆腐
呵呵
刚吃完火锅,剩下吃不下了。

网友G:
不再骗ANAN了,公布答案!

网友D:
嘿嘿!下面果真有东东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