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3):
公司有一台交流电焊机,可以接220v和380v,但是只有两条线。当接380w是两条都接火线,那不是缺相了吗,怎么还能正常工作啊??
哪为高手知道为什么啊?
还有就是三相四线制是设备,三条接火线,另一条是接N还是PE啊??
谢谢了!!!

网友A:
这很正常,那380V的接触器也是2条相线.
另一条接地了

网友B:
220v和380v只是电压数值不同,它不需要三相电压同时提供,也就不会缺相;三条接火线,另一条是接PE.

网友A:
单相380是接2条线

网友C:
建议你去学习一下电力常识!!
380V是市电二条相线之间的电压.至于要接几条线要看设备.
N是中线   PE是接地

网友D:
还是好好学一下电力基础知识
可接380v和220v是电焊机的不同的接线柱的

网友E(2005-04-19):
好好学一下电力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