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3):
本单位有一台旋涡气泵,所配电机为三相2极 2.2KW,运行时三相电流分别为
5.1A、3.9A、4.1A,请问能否长期运行?
     三相异步电机的不衡度允许范围是多少?
     谢了!

网友A:
差的太多了。

网友B:
百分5内可以

网友C:
可以长期运行的,只是电机寿命会有影响,特别是满载的时候。

网友D:
你需要先检测一下三相电压是否平衡,理论上三相电流不平衡度可以达到三相平均值的百分之十,你的电流值偏大,可能是负载偏大,检查一下电机的温度,如果过高使用寿命肯定不长。

网友E:
注意监测电机温升,若没有大的变化,应没问题

网友F:
由电机开始使用到你发贴已好长一段时间了吧?不能长期使用早烧了!
电机电流的三相不平衡主要是三相电压不平衡引起的,而三相不平衡电压不是你能控制的。

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