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隔离变压器

楼主(2005-01-13):
我刚到一个新单位,动力变压器是采用隔离变压器供电,请问这样有什么好处?

网友A:
将一个接地系统通过隔离变压器可以转换成不接地系统~~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消除大地的信号干扰~~~~二是增加了系统的安全性

网友B:
知我者,还属2楼的朋友

网友C:
大地的信号干扰~~~~?是什么干扰?

网友D:
高压隔离开,人身,系统,都安全。

网友E(2005-04-19):
将一个接地系统通过隔离变压器可以转换成不接地系统,增加系统的安全性

网友F(2007-09-20):
增加系统的安全性,变压比: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