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3):
我们公司最近用的PLC的输出端总是被击穿,用的是三菱的FX2N-MR系列,不知各位有何高见,听人说可以加个二极管,不知该如何加法?二极管又该如何选型?是否还有更好的方法。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如果输出控制直流线圈,可在线圈两端并联二极管IN4007,若是交流控制则不可连接二极管。
根据我的经验,正规的设计,直流控制一定会加二极管的,之所以PLC的输出端总是被击穿,可能是因为PLC工作的次数远远超过其内部继电器的额定工作次数,此外检查PLC烧继电器的回路的电流是否超过2A以及保险丝是否接入。如果您要更换PLC,我可以帮您。

网友:
输出触点为什么损坏

网友B:
顶!
说的有理

网友C:
输出端经中间继电器转换就可以了,而不是直接输出到负载!

网友D:
PLC的输出负载很小的,如果拖动大电流的外设当然要过继电器的啦!不会这个你老师没教过吧?

网友E:
PLC的 输出触点 的寿命 和通过电流,开关频率 有一个 曲线关系,在 系统手册里面 有,
一般 加保护的方式 就是 直流加 VD-R叙流保护, 交流加RC吸收
系统手册 里面 都有 查一下 吧

网友F(2005-12-05):
大家好啊我是你们的新朋友以后请多多关照

网友G(2007-09-14):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是继电器输出的。最后查出是程序不完善那个点有频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