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3):
我的程序有1199个字节,第一次编,机器在外地,不能试,不知会不会大了会出现SF?
请教呀,加复位看门狗能行吗?第一次编程,请多指教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1,去查手册,你用的PLC型号的程序区和数据区各是多大的。2,拿个这样型号的PLC下载试试。
我为什么这么清楚,^_^,我们的程序经常会碰到程序区不够的情况,那就要压缩了,想想,二个不同的协议要一起运行,还要完整,还不能用PPI,还要加控制,真麻烦!

网友B:
S7-200不同的CPU程序存储器容量不同;
CPU221 CPU222为4K;
CPU224 CPU226为8K;
CPU226XM为16K;

楼主:
但在仿真程序会出现,
在仿真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的CPU是222。另外,在仿真里用移位寄存器指令时会无法通过,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