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4):
请问各位大侠:
    变频器显示OC—过电流与OL—过载的区别,它们之间有什么定义,如何区分呢?

网友A:
我是新手也想请教大家

网友B: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不好定义。各个厂家的装置对于过流与过载的解释也有差异吧。因为在过流和过载的定义上,有一个时间的域。要看说明书中的具体定义才能界定他的物理意义。
拿西门子的MM440变频器为例,过流和过载有不同的保护等级,他的报错参数也是不一样的,从最高级到最低级分了好几个台阶呢。
短路是过流,他的反应最快;超过限幅值也是过流,他的反应速度次之;热过载也是过流,他的时间是渐进的,最长。这三个典型的过流现象,都反映出同一个性质,就是电流超了,但是他们所超的值不同,过流的时间长短也不同。这里是一个“立体”的感念,不是一个“平面”的概念。你应该去看看西门子的变器应用手册,哪里对变频器的负载特性作了详细的描述,其中就包含了过流和过载概念。具有一般的指导意义。因为我后来再看ABB的装置说明时,其过载、过流的表述与西门子的产品表述,大致相同。只是参数定义的差异。

楼主:
TO KDRJL:谢谢你的指点,我公司用的是安川G7变频器。以往的维修经验只是电机有接地或相间短路的情况会显示OC—过电流,过载的情况不是多见。而且变频器参数设置上也没有转矩的极限设定。西门子变频器没有接触过,还请你点拨。。。。。本人愚笨

网友B:
西门子的变频器(比如MM440)在过电流和过载保护方面,是设了级别和门槛的。比如装置短路、装置极限电流限制、装置过载、电机短路、电机过电流、电机过载等等。正是因为这样,使用者可以清晰地了解对于一个自动控制系统,可以设置那些保护的级别,有必要的就选择,没有必要的就屏蔽,这与一个人建立控制系统的设计思路有关。与个性化的设计风格有关。

而大部分品牌的日货就不会给自己的用户留出这么灵活的选择空间,必须遵循它的设计思路走。而不是你的设计思路。他如果“写字倒差笔”,你也得跟着“倒差笔”。哈哈。

网友C:
过载,顾名思义,就是因为电动机所拖动的负载超出了当时工况下电动机长期运行所能拖动的最大负载。一般整定为1.2~1.3In,而且整定了一个较长的动作时限,只有当电动机的电流达到整定值,并且持续的时间达到了动作时限。过载保护就动作出口跳闸。
过流呢?分为三段:1,定时限过流,2;反时限过流,3;电流速断
1,定时限过流,实际上就是过载保护.特点是,电动机允许运行一段时间:电枢电压不变.
2,反时限过流,整定在1.5 In以上,电流越大,动作时限越短,电流越小,动作时限越长,,特点:电动机不允许运行,电枢电压有降低.
3,电流速断:短路电流很大,零时限动作.特点:电动机不允许运行,电枢电压下降很多,或为零.
所以,过载保护就是定时限过流保护,电动机过流就是反时限过流保护,电动机短路保护就是电流速断.

网友B:
smdczz:精辟呀。一定要经常来指点呀。

网友D:
高手如云啊!

楼主:
TO SMDCZZ:
     您分析的太好了,比较容易理解.可是目前所遇到的情况是:   1,  主令信号才加了一点,变频器显示电流就已经很大300A左右;  2, 电机所拖动的机械传动部分没有问题,(这一点在后来更换新电机得到了证明).因为电机的线圈电阻用万用表测不出来,所以当时是在无法断定电机有故障的情况下换的电机.更换后就一切就正常了........

网友E(2005-05-29):
真是好帖啊,请问 kdrjl 我读西门子变频器的说明书后,觉得十分糊涂,因为他的很多参数都是相互关联的,看得人云里雾里的,不知有什么好的版本没有啊,给介绍几个啊

网友F:
西门子都有典型应用的啊.按它的手册操作就挺好的,反正我觉得西门子的东西好用.我们的设备未改造前都用它的产品

网友G(2005-08-11):
这两个参数都可以对电机起到保护作用,实际中,电机的故障往往造成过流动作,而且,过流动作的较快。
对于变频器来讲,简单的说,过流保护,是保护igbt桥臂的,使igbt不要过流击穿;
过载保护,是防止变频器整体功耗超限的。

网友H:
受益非浅,谢谢!

网友I(2005-11-16):
ZZW491231@哪位大侠能告诉我安川变频器P+与N_电压 ,制动单元开通电压 谢谢, 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