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欧姆龙C500PLC

楼主(2005-01-14):
求教欧姆龙C500PLC我公司有一台C500PLC电池己经更换过了但程序还会自己丢失

网友A:
不可能的。如果是这样,一般是存储部分坏掉了。
PS:C500  PLC的电池是3.6V的。您确认一下。

网友B:
C500用的电池与CQM1用的是一样的;
电压为3.6V;

网友C:
你试一下:
1.将程序输入并RUN,如工作正常,说明机器基本正常.
2.检查电池电压不得低于3.3V,并请确认电池为正品(价格约300)
3.断电放置72小时以上,再通电查看机器可否正常工作,不工作查程序是否出问题,如有????说明程序丢掉了,说明电池供电电路有故障---检查修理.
千万别送修1.产品过7年--不修.2.没大毛病(输入程序能正常工作)修理费+点钱买个好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公司的这台PLC它不是一下子就丢失的,大约一个月多一点就会出现问题用手编器查错会提示“????"我想会不会是PLC坏了。

网友A:
请看四楼的。
换一个吧 !

网友C:
你的机器天天通点吗?
否,请通电30多天(大于出????时间),即保证PLC不断电.看PLC是否还出现????(PLC报警,停机)
如故障不再,电池或电池电路故障.
出现:找干扰源,排除之.

网友D:
OMRON的電池能維持住效能,還得您的PLC充電電路是正常工作的!若不然!換再多電池也是無用的!

楼主(2005-02-16):
那是不是一定要更换呢?

网友A:
估计PLC电路的问题。否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否有另外的C500,比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