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4):
各位前辈帮帮忙,感觉程序很简单,没什么错误。
 我先往秒寄存器里写内容,再读,可是读出的都是高电平,有时在时钟下降沿读出的又全是低电平,怎么回事啊,时 序也没错啊。
我看了别人的程序,都差不多啊,为什么我的不好使。

多谢!

网友A:
兄弟,同情,,我近期也是被1302困扰的,我的是振荡器不好好起振,但是寄存器的数据还是可以读出的,,你的数据,复位,读写时钟口是怎么定义的? 换几根线重新定义一下;看行不,一般读写不会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看我以前发的帖子,有源程序,你可以把口线定义
clk bit p2.0
io bit p2.1
rst bit p2.2  然后,再把你电路改一下就行了,我试过,如果振荡器没问题 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