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

楼主(2005-01-14):
请问电容补偿的原理是什么?为何能提高功率因数?另外有时在电容器加一个电抗器除了防止电网波动外还有其他什么作用?电抗器如何选型?单独用一个切换电容接触器在电网波动大的场合下可以吗?

网友A:
一般的负载都是感性负载,功率因数都是滞后的,而电容则是容性负载,功率因数是超前的,在感性系统的电网中,投入电容,可以调整系统的整体功率因数,这也是供电部门收费的依据。我们都知道,电容在充电的过程中,瞬间电流很大,对电网的冲击也很大,为了避免对系统的冲击,一般都采用串联电抗器来限流,一般是根据投入电容容量的大小,来选择电抗器的大小。至于用在什么场所,一般是没有具体的要求的。

网友B:
我以前做过无功补偿装置,楼上的说的基本差不多,就是电容的切换一般采用多极切换!

楼主:
谢谢各位。我问了正泰的售后服务人员,基本和二楼说的一样。谢谢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看了看书,书上还说了一个公式:
Qc(kvar)=P(kw)*(tanΦ-tanΦ')
Qc无功补偿容量;P为装置的有功功率;
tanΦ,tanΦ'对应补偿前后的cosΦ,cosΦ';cosΦ为补偿前的功率因数。
公式是怎么换算来的我还要好好研究,给大家分享以下。

网友C(2005-02-16):
串电抗是为限流还是滤波呢

网友D:
限制充电电流上升的速度!

网友E:
边学边顶
谢谢前面的兄弟

网友F(2006-03-24):
还没做过,有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