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4):
本人工控菜鸟,因工作需要,搞点产品,现搞一自制称,每称需4~6只2.5T称重传感器,询问几个人,说法不一,有说简单并联,有说串联,有说直接将输出接直一点,有说需专门的搞信号平衡的电路,本人茫然,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是需要一个接线盒调平衡,买传感器可配一个;几个传感器是并联。

网友B:
我们是专业的传感器生产商,可来电咨询0574-86829689

楼主:
楼上:
 谢谢回复,我到南昌出差,出差回来我会和你联系

网友C:
我公司专业制造称重测力传感器以及相关系统。
你所说的问题我可以和你共同探讨.
hzsz776@163.com

网友D(2005-02-17):
只要称重传感器的阻抗一致性好的话,可以直接并联起来使用,否则就需要专用的平衡盒来调平衡。

网友E:
并联使用,一般不需调整,使用同一家同一型号的传感器,但要注意其安装位置,要使其在称量的范围内的任何值时,他们的受力应该差不多,这就跟你的机械设计有关了

串联使用也可,不必理会很多平衡的问题

网友F(2006-01-09):
串并联均可
并联需传感器的灵敏度一致,串联对传感器无要求,但是仪表需要提供多组电源
专注水泥制品自动化! 混凝土搅拌,温度,压力,计量,水份等

网友G:
楼上的说的完全正确。直接并联对传感器要求很高,我们用过的宁波柯力的基本可以。并联加平衡调解(接线盒)就允许传感器不一致了。串连的理论上应该最好,但每个传感器要一个独立的电源,而且要电压精确可调,对传感器倒是没有要求了,但对电源的要求就高了。但串连能实现最高的精度。

网友H(2006-03-02):
传感器的接线是并联的。
据我以前使用过的经验,3个传感器以下呢可以不使用接线盒,但是对机械部分也是有要求的,要保证三个传感器受力基本一致,不然的话,误差也会很大的。3个以上的传感器,是一定要使用接线盒的,因为3个以上的机械部分是不太可能保证机械部分重量是平衡的,即使使用了接线盒,机械部分的偏差也不能太大,因为接线盒的调整也是有限的。还要注意,接线盒目前的使用调法有两种,一种是调输出信号,这种可调的范围很小的,不会大于5d,一种是调输入电压的,这种调的范围比较大。并且,接线盒的调整也是很要经验的,需要反复调整。
使用时还有一点要注意:传感器后面接的是仪表还是别的?一定要注意他们带负载的能力,一般现在的仪表设计都是带的4个350欧姆的传感器,不然的话,称重可能暂时是准的,但使用过一段时间后,就会有很大的偏差,有时,甚至会烧坏仪表。
如果你想详细地了解这方面的使用话,可以发邮件给我:luo4260@vip.163.com

网友I:
我用梅特勒的产品,楼上说的对,3个以上的传感器,是一定要使用接线盒的,因为3个以上的机械部分是不太可能保证机械部分重量是平衡的,即使使用了接线盒,机械部分的偏差也不能太大,因为接线盒的调整也是有限的。

网友J:
并联、串联都可以,串联称量精度高,但稳定性差;并联稳定性好但精度差些,要提高精度只有通过提高传感器的精度来实现。不过现在传感器精度很高,多使用并联接法。

网友K(2016-10-15):
正在搞这个,原来可以不用接线盒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