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1g-42h问题请教!

楼主(2005-01-14):
cs1g-42h在设置中将上位机通讯改成串口传给PLC,但没有成功,上位机和PLC断开后,再也连不上,请教原因(PLC中的程序正常在运行)

网友A:
看不懂你的描述。但帮你顶一下。

网友B:
问题不是很明白,你可以将DIP5置ON,然后用TOOLBUS协议连接。
或者买根CS1W-CN226连接电缆通过外设口连接,协议选择TOOL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