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4):
本厂有一套系统,是由一FX2N-32MR的PLC控制三台台达VFD-B的变频器,PLC的输出COM1端与变频器的DCM(数位信号的共同端)及ACM(类比信号的共同端)相连。
   现在发现此共同端对设备外壳有60VAC,检查了相互之间的连接线,无任何问题。
   将变频器上的ACM及DCM线下掉后,再用万用表量此两接线柱对设备外壳,仍有60VAC,此电压从何而来?难道变频器漏电?(此时三个变频器均未运行)。
   请大师们提供点线索,谢谢!

网友A:
希望huyie找一些emc有关的资料看一看。你说的这种现象,没有什么奇怪,待你具备了一些有关的电磁场和噪声的知识以后,在阅读一下你的变频器、PLC的硬件手册,也许就找到答案了。
在工业现场,尤其是电气自动化系统,静电、感应电压随处可见。
我也告诉你一个见怪不怪的现象。在我的办公室,入冬以来,天天都挨电,更有甚者,两个人交接手里的东西,不小心碰到一起,竟啪啪作响并冒出电火花,针扎般的感觉。用手去开金属柜的门、摸金属的物体都会被电一下。时间久了,大家也都学精了,在接触金属的时候(比如开柜门),手里先拿一把钥匙,用钥匙尖放电,这样就不难受,然后再去碰金属物。开始我也不明白这是咋了,后来发现,办公室的地面铺的是化纤的地毯,人在上面走来走去,产生磨擦而且与地面绝缘,这样在人体表面形成静电。走动越频繁,静电越大,挨电的越狠。
许多“奇怪”现象都是通过仔细的观察、分析得到答案的。

楼主:
谢谢KDRJL回复。
  您所说的遭电的现象,我也经常遇到,大多是摩擦生电。但在我的印象中,感应或干扰是不会产生60V的电压,用试电笔试还发亮呢。
   莫非我原本的印象是错的?
   我会遵照你的建议的。

网友B:
机壳必须有良好的接地

图中 L 为相线 N 为中线 O 为机箱外壳  电容为抗干扰滤波电容。

当机箱外壳未接任何点浮置时,两个电容便构成一个电容分压器,相对中线 N 便会有电压。

实际情况可能更复杂一些。这就要求机壳必须有良好的接地。

网友A:
xqg_wedm :高手吧?我给你的帖子加钻了。希望常常看到你的观点。谢谢。

网友C:
支持4楼。电容器多为500p左右,因此可能会麻人的,但不会有危险,在一台设备里,也许会同时用到计算机、开关电源,和某些仪器仪表。都有这样的电源滤波器,这些电容"并联"后,麻的感觉会严重些,因此还是把设备按要求接地为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设备外壳原来已经接地,但至于接地是否可靠就不敢保证了。
  我现在干脆把公共点接外壳上的接地点了。

网友D(2005-08-12):
可靠接地

网友E(2007-01-30):
我用施耐德的软起启动90KW的水泵,在关闭水泵前的阀门时可正常启动,可把阀门打开,软起动起动,电流也下降到 100A时自动切到工频,在切换时一次短路器跳闸,请问各位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