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5):
请问电容补偿的原理是什么?为何能提高功率因数?另外有时在电容器加一个电抗器除了防止电网波动外还有其他什么作用?电抗器如何选型?单独用一个切换电容接触器在电网波动大的场合下可以吗?

网友A:
此问题问得有些大了。需要自己先去看看书吧。比如说“为何能提高功率因数?”你就要先去了解功率因数是怎么被降低的?知道了原因,就明白了为什么采用切投电容器的目的。也随即知道原理了。这种因果关系书上有。

网友B:
同意 KDRJL的 话 ,从电路 开始学吧  首先 要明白 阻抗 复功率 等等 概念
推荐 邱关源 的电路

楼主:
谢谢各位,我看了看书,交流电动机的工作原理上面有讲这些。谢谢了。又不懂的再问大家,书上还说了一个公式:
Qc(kvar)=P(kw)*(tanΦ-tanΦ')
Qc无功补偿容量;P为装置的有功功率;
tanΦ,tanΦ'对应补偿前后的cosΦ,cosΦ';cosΦ为补偿前的功率因数。
公式是怎么换算来的我还要好好研究,给大家分享以下。

网友C:
晕啊,你看公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首先要去看看《电路》吧

网友D(2013-11-27):
先去了解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