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5):
套房的电路,什么东西都没接,餐厅有5路灯,接一个盒,客厅有六路,比如餐厅电源通电灯头有十几伏的电压(指针式),接上另外一路也就与本路控制线是共管的有两条线有电包括一条电源火线,此时灯头线电压为二十几伏,要是把其他的4条控制线都接上灯头带电50来伏,客厅同样的情况最高是20几伏,但是客厅的火线和控制线到开关盒的线要比餐厅的短大概3M餐厅大概6M,测量控制线和配电箱的地线电压也是这样的,地线和N线没电压,请问这个是不是感应电的问题?

楼主:
控制线两头都没接什么东西,就是和他共管的有通电的线在增加,他和N线的电压就在增加,这个正常吗?

楼主:
客厅的电源是从餐厅引来的,餐厅是配电箱接来的,现在把客厅的进线断开,直接从配电箱接来一路电源还是这个样子,要是感应的话有这么厉害吗?要不是的话控制线两头都是空的那么电从哪来的啊?郁闷!望指教!!!

网友A:
谁接的线?找他麻烦。

网友B:
提醒:1,火线是否接的开关?2,零线是否接牢固?

网友C:
是不是部分线路火线接开关,部分线路的N线接开关

网友B:
6楼:是所开关安装标准为断开火线。

楼主:
开关都是火线接的,现在开关也没接,灯也没接,灯头的电压用另一个数字的万用表测量没显示,用兆欧表测量控制线和火线另线都正常,火线与另线测起来也正常,
就是说和火线同一条管的控制线,如果火线通电后控制线在两头断开的情况下就和另线有10来伏的电压,如果再在同条管里通上一条线那么电压就高起来,我的餐厅有5路通了4路的情况下有50来伏,用数字表测不出来。指针的表测电压也都正常的,是不是表太灵敏了,有一点感应电应该是正常的但是我看他那样叠加起来有点不正常。???

楼主:
都是火线到的开关,另线也都接牢靠了啊,又没有绝缘的问题。真是搞不懂。

网友D(2005-04-19):
是感应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