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C电路

楼主(2005-01-15):
A为接近开关  B为控制模块 N为火线 L为零线  请问此RC电路起什么作用?

网友A:
阻容 电路 一般做吸收 用 ,就象 二极管 电阻 的  叙流保护一样

网友B:
可能是二楼所说,但你怎么不帖图出来呢?

网友C:
你没把电路图贴上来我怎么知道啊?
就你说的哪个有几个可能的哦
还是把电路图贴上好了

网友D(2005-04-19):
浪涌吸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