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协议宏

楼主(2005-01-16):
请问各位大哥:用OMRONPLC和其他仪表通讯用协议宏好做吗?我现在有5个不同品牌的仪表,要同时用一个PLC来做监控,读和修改参数,每种仪表单独的都有通讯RS485接口。
由于我没用过协议宏,哪位做过啊?请赐教!哪位有协议宏的手册啊?给一份行吗?
libin_dd@sina.com

网友A:
可以做,在协议宏里分别编辑和这5个仪表通讯的协议,可以做在一起,也可以分开做。看你的要求。但是协议宏的波特率要做成一样的,即协议的规格要一样。

网友A:
最好是用CJ1/CS1系列的PLC,其它型号的不推荐使用。

网友B:
协议宏的编辑软件cx-protocol的操作手册请在以下链接中下载:
http://www.omronservice.com/tech/down.asp?id=67&f=p&u=hy200402151344579881
你参照通讯仪表的通讯协议在Protocol中编写相应的协议,然后传送到PLC的通讯单元(首先要把PLC的通讯单元或者通讯板相应的通讯端口设置为协议宏方式),在PLC的梯形图中通过PMCR指令调用协议执行协议宏功能。你现在首先需要知道对方的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