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6):
在通过rs-232/rs-485连接后是否还需要接口协议?

网友A:
不需要。
它只是物理层面的转换而已,所以你的软件不需要任何改动。

网友B:
不一定怎么理解呢?请问楼上的兄弟?

网友C:
RS232为什么不淘汰掉呢,老转换来转换去的,另外有没有用USB的

网友D:
用USB速度快,但需要写驱动,如果速度要求不高,还是RS232好.
RS232没有通讯协议,直接调用Windows API接口就行,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