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6):
请问各位:
现在好多设备都使用变频器。请问变频器能否突然断电?突然断电对变频器有危害吗?什么危害?

网友A:
不一定。

对于有整流-回馈形式的(四象限),而且是可控硅组成的整流-回馈电路的,如果系统工作在发电状态,电网突然断电,就会造成逆变颠覆。

对于通用变频器,输入采用二极管桥式整流电路的,就不怕电网的突然断电。

楼主:
变频器
KDRJI:你好!
经常看到你的文章。谢谢指教。
另,变频器都有一个紧急停机端子,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紧急停机端子就是在紧急情况底下进行紧急停车用的。

紧急停机端子接通以后(有些是断开),通常情况下变频器回进行直流制动,使电机迅速停住。  不过,有很多变频器可以通过参数设为自由停车等方式。

网友A:
在西门子的传动技术资料里,停车控制分成了三个级别:OFF1、OFF2、OFF3
OFF1--激励以后,电机按斜坡时间下降停车,然后封锁调节器、触发器;线路接触器断(如果有的话)。
OFF2--激励以后,直接封锁调节器、触发器;主电路断电,电机自由停车。
OFF3--激励以后,电机接入动力制动或者直流制动,电机快速停车;然后封锁调节器、触发器;系统输出断电。
上述三种停车级别,也是一般的传动控制所常用的停车方式。而“紧急停车按钮”一般是指的上述的OFF2停车方式,也就是自由停车方式。

网友A:
变频器突然断电停车,属于非正常停车,是不好的。但是,如果不是回馈电网的状态,对变频器也没有什么危害,只是不正常的停车罢了。不推荐这种无规则的断电停车。如果紧急停车,推荐使用OFF2(自由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