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7):
哪位大侠能帮帮忙,指点一下小弟!
我们公司的设备PLC装的是STEP7 5.2 ,前段时间西门子的那台PC系统有问题导致不能在线看程序和检查故障,现在PC的系统已经重装,但通讯却没办法连上。
小弟是个初接触西门子系列的,所以想问问高手们除了外围的硬件安插外,还要不要在WIN2000上设置什么端口或协议,或是安装什么软件之类的。

网友A:
安装STEP7时就软件安装好了,你用5611卡通讯还是编程电缆?在控制面板里要设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