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P与LBL指令的使用

楼主(2005-01-17):
我刚开始学习Siemens的STEP-7软件,对JMP与LBL指令有些问题,麻烦各位能给我提供帮助?谢谢了!
1:在使用了LBL指令后如何返回?
2:如何使用JMP与LBL实现跳转循环?
3:在使用了两个跳转后,为什么程序就不能正常执行?删除一个后就可以呢?

网友A:
LBL只是标识了位置,JMP是跳转。不要做死循环,不然你的程序会崩溃的。还有,一般是实现SWITCH的功能。单片理论中现在不提倡使用这个语句的。

楼主:
哦,那我要实现两种模式的选择切换的话,使用什么比较有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