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7):
双绞线的抗干扰原理好象是:和平行线相比使圈围面积最小,感应电势相互抵消。我现在不知道导线在交变磁场中产生感应电压是用哪个定理,左手定则还是什么定则?所以对它的原理无法理解,望各位指教!

发在单片机论坛里没人答,请教一下电工论坛的兄弟,先谢过了!

网友A:
是不是愣次定律呀~~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兄弟帮忙解答。
双绞线能使感应电势互相抵消,怎样判定感应电势的方向?

楼主:
这个问题就这么难答吗?

网友B:
你自己没讲清楚.
导线是什么状态?直的?弯的?圆圈?......
怎么个交变法?
导线和磁场的相互位置关系?

如果是细直导线,在匀强磁场中,只是磁场极性互相交变,导线不切割磁力线,则没有感应电动势.

您说的是什么个情况?

楼主:
楼上的大哥,我见过的双绞线都是一个模样啊,两根带绝缘层的多芯细铜线扭在一起,类似80年代经常用的“花线”。工程现场自然各种干扰源都可能有,单相220V50HZ的照明线产生的交变磁场,变频器的高次谐波产生的磁场等。至于导线和磁场的位置关系,可能各种情况都会有。总之,为什么双绞线能抗干扰?

网友C:
楼上的大哥你的老师没有讲过?双绞线由于两根线的电流的方向是相反的,因此两根线产生的电磁场的方向也是相反的,相互抵消,可以减少对系统的感应,避免高次谐波的影响!

楼主:
双绞线由于两根线的电流的方向是相反的,因此两根线产生的电磁场的方向也是相反的,相互抵消,可以减少对系统的感应,避免高次谐波的影响!
----------------------------------------------------------------------------------
那用平行线就可以,没有必要“双绞”啊!
不管怎么说,都要谢谢你!答我这个问题的人实在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