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7):
我有一台三菱人机A851GOT-LWD,请问下载线怎样做及与FX2N的通讯线做法.我的下载线是2-3,3-2,5-5,4-6,6-4.两边都是9孔口,但不能下载.人机又没有设定端口的选项.而在记忆体选项中显示PC COMM.UNIT 为BUS,COMM.DRIVER 为BUS.PC MONITOR为NOT及此事INSTALLED,ONTION UNIT为NOT Installed,OPTION DRIER为NOT Installed.电脑的通讯口设定也没错.安装驱动也没反应.请问那位老师赐教?

网友A:
现在都是A900了;
接线可能不一样!

楼主:
是不一样.这台机是很老的了.但我是根据A800说明书如上面的接法接的.但没反应.

网友B(2007-07-20):
你好,加我QQ:328233863

网友B:
你好,加我QQ:328233863,电脑要用94版

网友C:
该更新的就得更新,不要怕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