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7):
请教各位了,我为了学习OMRON PLC的编程,找了一只C200H CPU01的PLC,该PLC有一只LK401模块,模块为RS485接口,我需要与电脑连接学习编程,在现有的基础上我该如何连接电脑?如何将485转成232的?

网友A:
最便宜的方法就是买一个LK201单元

网友B:
LK401是用于几台联网用的;
与电脑联的话需要C200H-LK201;
LK201实物图:

网友C:
可以用CJ1W-CIF11将232转换成422/485方式和计算机通讯,也可以用LK201单元直接出来就是232口,这样最保险。

网友D:
LK201单元需要多少钱?????

楼主:
谢谢各位了,不知能否帮忙告知LK401 的485端口的各脚的定义,我用232485的转换器转换一下是否可行?我也想知道LK201要多少钱?我用这个LK401交换是否可以?谢谢!!

网友B:
把LK401的RS485接口转换成RS232可能比较难;

LK201的价格可以通过邮件或QQ与我联系!

[Post=2000]E-mail: zjzcmy@126.com
Q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Post]

网友E:
C200H-LK201的设置如下:sw1-sw4设为0053,模块后面的DIP3打到ON的位置,CTS打到0V,另外加一根电缆XW2Z-200P-V即可实现和上位机的链接。

网友F:
楼上的错了,C200H-LK201我们卖的最多了,设置应该是0052!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看一下实物图片的开关设置!

[Post=2000] 佛山亚通机电
                                             www.lifan530.com[/Post]

网友G:
SW1-4的设定不是唯一的
我试过C200H-LK202与计算机通讯,202是RS422接口,401是RS485接口
估计C200H-LK401也可与计算机通讯传送程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错了,C200H-LK201我们卖的最多了,设置应该是0052!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看一下实物图片的开关设置!
                                                 佛山亚通机电
                                              www.lifan530.com
使用0052还是0053是无所谓的,它们的区别在于能够通讯的级别不一样。及能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0053就是不进行级别设置,0052能进行到3级设定。资料请参考http://www.omronservice.com/tech/down.asp?id=109&f=f&u=hy200404141903132488

楼主:
听说用C120 LK201,能同时用在C200H和C60P上,不知买不买得到二手的?

网友G:
你会不会听错?我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说用C120 LK201,能同时用在C200H和C60P上,不知买不买得到二手的?
不可以 的。
C60P 用C20-LK201

楼主:
C120-LK201(3G2A6-LK201)通讯模块:
欧姆龙C200H/C500/C1000/C120连接电脑编程

C200H与C60P的编程口是一样的,为什么C120-LK201不能用在C60P上呢?各位帮帮我!让我买一个就能同时把C60P和C200H都好用!谢谢了!

网友A:
还没碰到过都可以用的.

楼主:
那真是有点郁闷了,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错了,C200H-LK201我们卖的最多了,设置应该是0052!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看一下实物图片的开关设置!

卖的最多,用的????
0053没错,可用!

网友I:
最便宜的方法就是买一个LK201单元
媽呀!LK201多貴呀!不如換一個CPU哩!

网友A:
好久不见了,一来就发了这么多。
辛苦啦!

网友I:
^^.你才辛苦哩!拖你下水~~呵呵.

网友J(2005-05-24):
可不可以直接用連接線,  (不通過LK201),  直接用電腦聯

网友K(2006-02-27):
请问各位高手:C200H-COU01通电不运行(power灯亮,但运行灯不亮)。8k内存已安装在上面,两块都如此,问题在哪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