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7):
模具上的汽缸控制要注意些什么呀
如果一个汽缸动作没到位就有可能把整个模具都毁了呀,一个模具几十万

楼主:
控制四组7个汽缸的动作,每个汽缸都有两个行程开关,有两个汽缸还陷在高温的模具里面
真的担心方案的可行性呀,可现在汽缸都接到模具上了,这里有没专业人员,大家给我出出注意呀。

网友A:
安装模具检出装置,用接近开关,光电检测呀.

网友B:
象SMC之类的名牌,汽缸上自带的行程开关的可靠性应该相当高了的,不用担心。

楼主:
都是用的SMC,可我真担心高温下受不了,开关连线容易破损
大家有没有见过模具上装这么多汽缸的呀。

楼主:
有没有谁做过这方面的工程呀

网友C:
偶以前做过自动转配机,上面用过50多个SMC的汽缸,汽缸是否到位靠SENSOR来判断
可靠性还可以。
另外,写程序时也要注意,最好在每个sensor到位后加上适当延时,以防止sensor位置不准,或是sensor损坏,模具出现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