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8):
哪位能告诉我铝封装的线绕电阻器用途是什么?需要根据什么来选型?谢谢了!!!

网友A:
是仪表用的吗?很精确的。

楼主:
不是。是用在设备上的,跟一个继电器相串联,我现在猜想是不是起过流保护作用?但怎么去选择就更不清楚了。希望知道的同仁提个醒,谢谢!

网友B:
是变频器上的吧

楼主:
我用的这个不是变频器上的,但是否变频器上也有用到就不太清楚了。它只是电气线路中的一个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