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8):
我用vb调用人家写的动态库做了个串口通信的程序,但是我的串口通信程序在Win2000里完全可以用但是到了win98里怎么运行程序就弹出对话框为“无法打开串口”,这是为什么啊?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VB写的关于串口的程序如下:
Private Sub StartCom
    Const GENERIC_READ=&H80000000
    Const GENERIC_WRITE=&H40000000
    Const OPEN_EXISTING=3
    Const FILE_ATTRIBUTE_NORMAL=&H80
    Dim SecurityA As SECURITY_ATTRIBUTES

   Dim Temp(5) As String
   FIleName for inpute Lock Read Write As #1
   on Error Resume Next
   Input #1, temp(0),temp(1),temp(2),temp(3),temp(4)
   Close #1

  select case(temp(3))
  Case 0:hCom=CreateFile("COM1",GENERIC_READ OR GENERIC_WRITE,0,SECURITYA,OPEN_EXISTING,FILE_ATTRIZBUTE_NORMAL,0)
  Case 1:hCom=CreateFile("COM2",GENERIC_READ OR GENERIC_WRITE,0,SECURITYA,OPEN_EXISTING,FILE_ATTRIZBUTE_NORMAL,0)
  Case 2:hCom=CreateFile("COM3",GENERIC_READ OR GENERIC_WRITE,0,SECURITYA,OPEN_EXISTING,FILE_ATTRIZBUTE_NORMAL,0)
  Case 3:hCom=CreateFile("COM4",GENERIC_READ OR GENERIC_WRITE,0,SECURITYA,OPEN_EXISTING,FILE_ATTRIZBUTE_NORMAL,0)
  Case 4:hCom=CreateFile("COM5",GENERIC_READ OR GENERIC_WRITE,0,SECURITYA,OPEN_EXISTING,FILE_ATTRIZBUTE_NORMAL,0)
  Case 5:hCom=CreateFile("COM6",GENERIC_READ OR GENERIC_WRITE,0,SECURITYA,OPEN_EXISTING,FILE_ATTRIZBUTE_NORMAL,0)
 Case 6:hCom=CreateFile("COM7",GENERIC_READ OR GENERIC_WRITE,0,SECURITYA,OPEN_EXISTING,FILE_ATTRIZBUTE_NORMAL,0)
 Case 7:hCom=CreateFile("COM8",GENERIC_READ OR GENERIC_WRITE,0,SECURITYA,OPEN_EXISTING,FILE_ATTRIZBUTE_NORMAL,0)
 Case 8:hCom=CreateFile("COM9",GENERIC_READ OR GENERIC_WRITE,0,SECURITYA,OPEN_EXISTING,FILE_ATTRIZBUTE_NORMAL,0)
 Case 9:hCom=CreateFile("COM10",GENERIC_READ OR GENERIC_WRITE,0,SECURITYA,OPEN_EXISTING,FILE_ATTRIZBUTE_NORMAL,0)
 Case 10:hCom=CreateFile("COM11",GENERIC_READ OR GENERIC_WRITE,0,SECURITYA,OPEN_EXISTING,FILE_ATTRIZBUTE_NORMAL,0)
 Case 11:hCom=CreateFile("COM12",GENERIC_READ OR GENERIC_WRITE,0,SECURITYA,OPEN_EXISTING,FILE_ATTRIZBUTE_NORMAL,0)
 end select
 if hcom=-1 then
    i=MSGBOX("无法打开串口",vbOKONLY,"错误"
    StatusBar1.Panels(1).Text="无法打开串口!"
 else: if iniCom(hcom,Temp(0),8,temp(1),temp(2),Temp(4)=False Then
            i=MsgBOX("串口初始化失败",vbOKONLY,"错误")
            StatusBar1.Panels(1).Text="串口初始化失败!"
            CLoseHandle(hCom)
       else:
          StartCom.Enabled=False
          playCommand.Enabled=False
          stopcom.Enabled=true
          stopcommand.enabled=true
          Combo1.Enabled=True
          searchadd.Enabled=True
          StatusBAR1.Panels(1).Text="串口已成功打开!"
          searchAdd_Click
       end if
end sub

调用的动态库程序如下:
extern"C"_declspec(dellexport)BOOL IniCom(HANDLE hCom, long Baurate,short DataBits,short Parity,short StopBits,short TimeOut)
{
 DCB dcb
 COMMTIMEOUTS CommTime;
 BOOL Error=TRUE;

 if(hCom==INVALID_HANDLE_VALUE)
 {
   //MessageBox(NULL,"无法打开串口!   " ,"故障",MB_ICONERROR);
 return FALSE;
 }
 Error=SetupComm(hCom,1024,1024);
 if(!Error)
 {
  //MessageBox(NULL,"设定串口缓冲区时出错!   " ,"故障",MB_ICONERROR);
    return False;
 }
 GEtCommTimeots(hcom,&CommTimes);
 CommTimes.ReadIntervalTimeout=0x00;//间隔超时(mS);0为不使用
 commTimes.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0X01;//乘量(mS);总超时=乘量*字节+常量
 commTimes.ReadTotalTimeoutConstant=TimeOut;//OX64;//常量(ms)
 Error=SetcommTimeouts(hCom,&CommTimes);
 if(!Error)
 {
   //MessageBox(NULL,"设定串口读写超时时出错!   " ,"故障",MB_ICONERROR);
   return FALSE
   }
 Error=GetCommState(hcom,&dcb);
 if (!ERROR)
 {
  //MessageBox(NULL,"读写串口参数时出错!   " ,"故障",MB_ICONERROR);
  return FALSE
 }
/********初始化串口参数**********/
dcb.BaudRate=BaudRate;
dcb.ByteSize=DataBits;
dcb.PArity=Parity;
dcb.StopBits=StopBits;
/*********结束*******************/
Error=setCommState(hCom,&dcb);
if(!ERROR)
{
 //MessageBox(NULL,"设定串口参数时出错!   " ,"故障",MB_ICONERROR);
 return FASE
 }
 rturn TRUE;
}

我的email为:jiechen111@163.com,请各位高手联系我,给点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建议我,谢谢!

网友A:
Const FILE_ATTRIBUTE_NORMAL=&H80
改成 &H40000080
试一下.

楼主:
改成 &H40000080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