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b变频器

楼主(2005-01-18):
现有一台ABB变频器  ACS400,请教高手,故障显示 FL 4 ,更换电机、电机电缆、电源,重新载入原始变频器参数,均无效,仍然显示 FL 4,请教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400不熟,800多传熟,不好意思

楼主:
有知道的吗,我是做现场维护工作的,主要是西门子的 s7-200  PLC、西门子的 mm440 变频器、ABB 的  ACS400  变频器,有这方面熟悉的朋友可以和我长联系,我们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欢迎高手指教!
我的QQ:7255884
我上面提出的问题有人知道吗,是那方面的问题,就是送修也要知道原因呀,谢谢!

楼主:
请问本版斑竹:kdrjl 心情 yanli7234,你们能否给我解惑,敬请回复,谢谢!

网友B:
to  沧海一声笑。每一个品牌的变频器的故障都有自己的个性化设置与定义。没有使用过,自然不好回答。实在不好意思了。

我主张对于一个特定品牌的装置,如果涉及到他的参数与故障码的问题,最好是直接找制造商的技术支持来解决。这样所获得的信息乃官方信息。对传动方面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拿到这里讨论,一定会获得积极地回帖。

从你的第二贴获悉,你已经是变频器现场维护的“杂家”了。你是高手。

网友A:
我看这贴子也有好多天了,打个电话到ABB的技术支持吧,这是目前最好的解决的方法的。

网友C:
出现FL4是电流故障.可能原因1.电机或电机电缆短路.2.电源波动.
按照你所说的那就是第二种情况了.出现这种情况需断电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