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8):
我总把继电器理解为一个开关,不知对不对?

网友A:
继电器一般用于控制信号转换、小的电流,可以理解为一个或若干个开关;接触器一般用于控制大的电流,比如:电动机等。

网友B:
继电器只能用在单相控制回路中。接触器一般在三相的电气回路里
继电器和开关不同的,开关由人来控制,而继电器由电触发

网友C:
同意2楼观点。

网友D:
实际上,继电器和接触器的不大一样的。继电器有好多种,比如时间继电器,速度继电器,过程继电器等等,有用电流控制的,也有用空气介质控制的等,而接触器一般只用电流信号或电压信号控制,而且一般带有灭弧罩,可以控制大电流。

网友E:
继电器只能用在单相控制回路中。接触器一般在三相的电气回路里
继电器和开关不同的,开关由人来控制,而继电器由电触发这种理解是错误的。
继电器主要是进行信号控制,信号电平转换,控制参数变换等
而接触器主要应用在电气控制主回路,控制大电流的通断,
总之这不是简单的理解 为单相和三相之分

网友F:
接触器和继电器的主要差别在于接触器有灭弧装置。
所以,10A的接触器能控制4KW的电机,但10A的继电器就不行。

网友G:
接触器 与 继电器 的区别 是 触点

网友H(2005-02-25):
同意五楼的观点

网友I:
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网友J(2005-09-17):
继电器一般用在控制回路中,也有交流直流的,而接触器一般用在主回路中,主要用来分断和接通主电路

网友K:
进来 看看:)顺便DD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