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8):
我的单位,有很多皮带输送机,其中有许多电动机是“大马拉小车”。单位领导决定将“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改为“星型”接法,我现在不知道,这样做为什么能节约电能?我是这样想的:电动机在“星型”接法的功率只有“三角形”的三分之一,大马拉小车,那么在三角形接法中,,是在哪个方面浪费了电能,或者说:星型接法中,是在什么地方节省了电能?请好心的老师教我。谢谢!

楼主:
为什么“大马拉小车”,,把电动机的接法由“角型”改成“星型”能节约电能?请好心的老师教我,,,谢谢!

楼主:
在这里,再次请各位豪好心的老师教教我,,,谢谢了~

网友A:
其实很简单,三角改星,电流少了,电机输出功率也小,相应耗电量也小了。

网友B:
为什么节能呢?因为三角形连接时,绕组承受的是线电压,而星性连接时,绕组承受的是相电压,是线电压的1/√3,同频率下,绕组的阻抗不变,因而绕组上的电流是原来的1/√3。而星形连接是线电流等于相电流的,三角形连接时线电流等于相电流的√3倍,也就是电源线上的电流时电动机绕组电流的√3倍,因此,改星形接法后,电源线上的电流时原来的1/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三角改星,电流少了,电机输出功率也小,相应耗电量也小了。
还是很疑惑,不论是“星型”还是“角型”,电动机带的负载并没有改变,为什么输出功率小了,相应的耗电量就能减少呢?我比较苯,麻烦您能否帮我再解释一下。请各位老师也帮我看看另一个帖子: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1041

网友C:
负载没改变,但是电机的输出功率不一样啊!所以消耗的电能就不一样啦!

网友D:
反问一句:既然星形可以节约电能那为什么还要角形来正常运转呐?
大马拉小车不可以,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问一句:既然星形可以节约电能那为什么还要角形来正常运转呐?
大马拉小车不可以,但??????????
呵呵~~~,有空的时候,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去选择一台电动机,安装以后进行正常的工作。你就可以知道,你提的问题的答案了。

网友E:
我知道
我告诉你,三角形接法,电机每相绕组承受380V电压,星形接法,每相绕组承受220V电压.

你在那儿工作,单位上技术力量如此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