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8):
"直流耐压与交流耐压的作用,以及区别"有谁指点一二?以前也发过,但未有答复,跪求大案!多写

网友A:
使用的对象不一样,一般的直流耐压是对比如电缆,避雷器,变压器,这种设备,交流耐压,主要是隔离开关,断路器,互感器,等,检测的指标都是泄露电流的大小,依次来检测绝缘程度。
[]

楼主:
感谢渡边的秋叶的热情答复.我还有疑问就是:

为什么我们的加热器既要测交流Hi-pot,又要测直流Hi-pot,其表现出来失效的原因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