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8):
单位的皮带上用的一台22KW的电动机。在三角形接法中,测量电流是16.2----17.5A;在星型接法中,测量的电流是5.2----6A,我想请教一下,用钳型电流表,测量的电流值,是个什么值(或者说:是有功功率的电流值,还是视在功率中的电流值)?,,,,这个电流偏差这么大,真的能使得电动机在“星型”比“三角形”接法,少用了三分之二的电能吗?我是感觉不可能,但是又说不出个道理,我只是知道,电动机中的电流一部分用于有功,而另一部分是无功用来建立磁场。那么不论是“星型”还是“角型”,由于负载是一样的,所以它们所消耗的有功功率是一样的。  由于在“星型接法“中,实际测得的电流值是5.2----6安培,也就是说,电动机的有功功率的电流不超过6安培。那么在“三角形接法”中建立在无功上的电流为:16-6=10A,这也太大点吧。真的很疑惑!请好心的老师帮我解答一下我的疑惑。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单位的皮带上用的一台22KW的电动机。在三角形接法中,测量电流是16.2----17.5A;在星型接法中,测量的电流是5.2----6A,我想请教一下,用钳型电流表,测量的电流值,是个什么值(或者说:是有功功率的电流值,还是视在功率中的电流值)?,,,,这个电流偏差这么大,真的能使得电动机在“星型”比“三角形”接法,少用了三分之二的电能吗?我是感觉不可能,但是又说不出个道理,我只是知道,电动机中的电流一部分用于有功,而另一部分是无功用来建立磁场。那么不论是“星型”还是“角型”,由于负载是一样的,所以它们所消耗的有功功率是一样的。  由于在“星型接法“中,实际测得的电流值是5.2----6安培,也就是说,电动机的有功功率的电流不超过6安培。那么在“三角形接法”中建立在无功上的电流也太大点吧。真的很疑惑!请好心的老师帮我解答一下我的疑惑。谢谢!

网友A:
我不是什么老师,但我觉得你三角形接法量的电流不是一个三角边的电流,可能是三角形的进线电流,一般来说,三角形接法电流应该是星形的1.73倍.

网友B:
星型  相电流即线电流   I=220/R
角型  线电流为相电流的1。732     I线=1.732XI相=380/R
所以你算一下 就清楚了

楼主:
谢谢两位的答复!其实,我在我的问题中已经说了,电动机星型接法的电流只是角型的三分之一。我想问的是:一个电动机在星型下能带的动的负载,那么如果把接法改为三角形,那么电度表显示的电能消耗将是星型下的三倍吗?如果不对,那是为什么呢?谢谢!

楼主:
我苯,到现在也没答案,自己顶顶了

网友C:
这里外行真多
不要听某些人胡说.两种测量都是线电流,但是三角形接法,所测电流值不是每相绕组的电流值.
电机设计是三角形接法,如果生产选择没弄错,是不能改为星形接法使用的.你说改了后投用,居然没有烧电机,原因有二:1 选择电机功率过大;2原生产所需负荷设计值远未达到.
如果这么用没出问题,不要忘记把二次回路作些修改,比如热元件整定值调小或者换小的.

网友D:
功率是一样的,根据P=UI星型的电压是角的1.732而电流为1/1.732结果相乘是一样 的

网友E:
这种情况只有在电机的功率远大于负载的功率时才出现的,电动机几乎工作在空载状态,线电流中的有功电流分量很小;转子磁场对定子磁场的影响很小。由于定,转子间气隙的存在,使得励磁阻抗很小,因而空载电流很大,可达In的20%~30%,甚至更大。事实上,星-三角变换有功电流分量是不会变的,而为什么电流象减小到1/3了呢?很简单,我们知道,铁心中的主磁通φ于施加在绕组上的电压成正比,在电机参数,电源频率不变,铁心不饱和时(铁心当然不会饱和)。我说的时绕组上的电压呢!!当三角变星时,绕组上的电压为原来的1√3,磁通φ也为原来的1/√3,绕组励磁电流也为原来的1/√3,而星-三角变换时线电流还要来个√3,所以,就是1/3罗。只有在电动机轻载,和铁心中主磁场变化时才这样的,变化的只是无功电流分量啊!无功电流分量的比例很大,所以就这样了。呵呵!!

网友E:
在负载轻和主磁通小时(也就是绕组上的电压低时),磁通在转子绕组上感应的电压较小,转子电流对主磁通的削弱作用不明显,电动机的滑差变化很小,在负载变重,滑差变的较大,转子上感应了较大电压,转子电流很大,在主磁通小时(也就是绕组上的电压低时),转子电流对主磁通的影响十分的明显,因此定子电流会增大很多来平衡转子磁势的影响。

网友F(2006-03-26):
请问7楼的,如果设计是星形接法的,能否改为角形使用?为什么?

网友G:
电动机的启动方式其中有一种是丫-△启动,和你说的这有关系,具体内容太多了得去看书。

网友H:
smdczzy  回答得很好!!
22KW   额定电流大约40A (额定电压为380V--400V)
大马拉小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