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扇调速器

楼主(2005-01-18):
电扇的调速器一般有5档,那么调速器是不是一个小的变压器啊,可以输出不同的电压呢/

网友A:
也可以这么认为

网友B(2007-09-19):
应该算是串联电阻 调压!

网友C:
可以认为是串电阻了,仔细看看接线图吧

网友D(2008-06-26):
对,串电抗调压

网友E:
是电机线圈的5个抽头

网友F:
对。就是串联调压

网友G:
串联电阻 调压

网友H(2008-08-01):
同上,串联电阻,调压的

网友I:
严格来说是串联电感调速,是利用电感的阻抗来减小电机的工作电流,实现调速目的。这与串联电阻调速相似,但电感消耗的是无功功率,这种无功功率可用电容补偿回来,而电阻消耗的是有功功率,因此电感调速相比电阻调速要节能一些。
最好是用串电容调速,利用电容的容抗来减小电机的工作电流,电容还能起到提高功率因素的作用,但由于电扇各档的转速有规定,电容的容量误差较大,成批生产时转速误差常常超标,因此电感调速成了主流。因为电感可控制线圈的匝数来调整电扇的各档转速,生产实践中非常方便。

网友D:
同意6楼说法

网友J(2010-09-18):
现在用的是电子调速,既节能,调速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