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电机问题

楼主(2005-01-18):
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在制衣厂所用的电动缝衣机启动后,没有工作,也就是电机在转,而缝衣机没转,几分钟后,电机便冒烟烧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还望大虾指教

网友A:
电压.声音.转速正常吗?电机有问题了。是第一次用的新电机?也不可避免电机有问题的!

楼主:
2楼的朋友,都不是。
他说是正常现象

网友A:
别的原因除外,那就是本电机寿命到了。
朋友你好:我看你在线,我们做个朋友了??我的QQ:414611274

楼主:
错了,他们的电机都是这样
最多10分钟不工作就烧了
不信你可以去问问在在制衣厂工作过的朋友

网友B:
不知使用何种连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