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9):
请指教!

网友A:
要实现怎样的动画?
在你屏保的画面里设置你所需的动画,然后在设置待机时间,一定时间后进入这个画面就行啦.
如果要几个画面更替显示,在脚本里加个自动翻页命令.

网友B:
我同意上面的意见]
在屏的D-脚本上可以随便你怎么去编程咯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回去试试.
本人刚学Proface人机,请各位多多指教.
另外,请问Proface模拟仿真功能,可以模拟动画吗?
各个按键功能是否可以模拟?怎样模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