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9):
我公司用的三菱触模屏,A970GOT,

用做生产流水线,演示动作是否到位,便于维修,

现准备增加,生产过程中产量计数,

用的是GT软件 SW5DE-GOTR-PACKCL,

哪位高手对此熟悉,忘能帮帮忙!!

网友A:
请将具体要求说明白。
                                                     chen_ms2@163.com

楼主:
就是在触模屏上增加,数量显示,
如果可以输入数量,然后显示剩余还有多少产品没做,那就更好,
不知道这个软件有这个功能否,我不知道如何下手。
谢谢,能否指教一下。

或发mail:take-that@126.com

网友B:
可以实现你的要求,PLC程序里用得计数器,通过触摸屏的可以将设定数量写入存储器,HMI可以读PLC地址就可以显示

网友A:
你说要求完全可以实现。
    在plc中设定一个(或一组)寄存器为总数,一个(或一组)寄存器为现在(当前)数,一个(或一组)寄存器为剩余数;再将它运算。
    人机界面设:
                      点击绘画--数据输入-设定总数寄存器
                                     -数据显示-数值显示-设定现在(当前)数寄存器
                                      -数据显示-数值显示-设定剩余数寄存器

网友A:
A970GOT还特有脚本功能(类似C语言,可用VC模拟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