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9):
有一卷120的电缆,想要计算其长度,请教各位高手,铜导线的电阻率是多少?13.9吗?记不请楚了;
另外,120的电缆是指单股电缆的截面积,这样通过测量电阻可以计算电缆的长度吗?

网友A:
0.017

网友B:
迷糊,不要说话那么简洁

网友C:
关于电缆
我们通常所说的120电缆是指这根电缆的一根芯线的截面积是120平方毫米。有这么大截面积的电缆应该是动力电缆了。至于你想通过电阻计算其长度是可以的,不过你测量的阻值应该注意是一根芯线的还是一根电缆的,然后根据其相应的截面积计算出其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