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与人机界面

楼主(2005-01-19):
大家好:请问那里可以找到HITECH   PSW3760 人机界面的说明 书,我想做一个固化室的控制,如何进行PLC与人机界面的编程。请指点。谢谢。

网友A:
1、先根据PLC的具体型号列I/O清单(包括与触摸屏进行数据交换的中间变量);
2、分别进行PLC、触摸屏的编程;
3、调试。

楼主:
BFHY,您好!谢谢你的指点,但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下手,请问您能不能提供一个实例啊,十分感谢。我的PLC是三菱FX2ND 的,触摸屏是HITECH  PSW3760的,谢谢指点。

网友A:
恰好是你这个配置的,你得问问其他人了。

楼主:
不用非要是我这个配置的,我只是想看看PLC与触摸屏怎么进行编程。学习一下。希望能够帮忙,十分感谢!

网友B:
第一步,建立2者之间的通讯,
第二步,根据工艺创建界面

说得太笼统了,具体的得根据具体的软件来解释,我只用过Rockwell的  RSView,如果需要,我简单介绍

网友C:
plc是不用专门编与hmi通讯的程序的,只需要在hmi编程时预先选定plc的牌子和型号就好了。关于hitech,你可以上这个网址找找资料:WWW.acepillar.com

楼主:
可以啊,大方面我也知道,但就是不知道具体如何实施,我也用过PLC作过设备控制,但没有用触摸屏,现在想学一下。对了那位知道那里有PSW3760的说明书下载,谢谢各位兄台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