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9):
我用的一台LG的变频器在频率很低的时候就不行了~向3HZ时电机只哼哼不转,是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这样啊?

网友A:
是啊,不过在这种频率下不要运行太就了

网友B:
只能说明你用的变频器低频性能不大好,或者在低频是你的参数没设置好
 看看改参数能不能实现了 不能就换别的[牌子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一台LG的变频器在频率很低的时候就不行了~向3HZ时电机只哼哼不转,是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这样啊?
把启动转矩调高点看看还哼不哼.

网友D:
电机运行在低频0-5HZ,在有较大负载时会发热严重,对电机不利。

网友E:
litianxi MM说的对,我觉得是参数设的不好,西门子的MM440就没问题。但负载不要太重了。还要设成矢量控制才行。

网友F:
自动转距提升功能设置了没有啊

网友G:
西门子的我试过1Hz的。运行良好。

网友E:
佩服machelec ,我虽然手里什么设备都有,但还真没试过1Hz。向你学习。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一台LG的变频器在频率很低的时候就不行了~向3HZ时电机只哼哼不转,是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这样啊?

所以,这个世界上才出现了矢量变频器

网友I:
变频器的好坏在低频就能体现了,性能较好的运行在1HZ,不用调转矩提升也可以输出大转矩了,如果是 0.75kw的用手基本挡不死转子,如果性能不好的运行在这么低的频率时,旋转不均匀且可能用一个手指就可能挡死它。

楼主(2005-03-06):
LG的变频器是我第一次用~下次只好用别的了~
把启动转矩调高点?我没有看到能调啊??

网友J:
这个问题要从电机方面考虑,一般的电机由于自身的铁耗,磁耗。在低频下不能够运行。普通电机至少要在4Hz以上才能稳定运行。

网友K:
10***13楼的说法,俺是比较认同的,
再者,LG的变频器,高低不一,
根本解决问题,还是矢量变频器,(只要场合合适)

网友L:
只要负载不是很大,也不是长期运行在这个频率下.好多品牌的都可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