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9):
4台泵恒压供水
目前,生活供水系统采用变频供水设备可改善供水水质,且自动化程度高,又是国家节能推广技术, “一拖N”方案虽然节能效果略差,但独有投资节省,运行效率高的优势;具有变频供水系统启动平稳,对电网冲击小,降低水泵平均转速,消除“水锤效应”,延长水泵阀门、管道寿命,节约能源等优点,因此目前仍被普遍采用。

循环运行程序
当用水量不是很大时,一台泵在变频器的控制下稳定运行;当用水量大到变频器全速运行也不能保证管网的压和稳定时,控制器的压力下限信号与变频器的高速信号同时被 PLC检测到,PLC自动将原工作在变频状态下泵投入到工频运行,以保持压力的连续性,同时将一台备用的泵用变频器起动后投入运行,以加大管网的供水量保证压力稳定。当一段时间(T26时间可调)后若两台泵运转上述两个信号仍存在时,则依次将变频工作状态下的泵投入到工频运行,而将另一台备用泵投入变频运行。
   当用水量减少时,首先表现为变频器已工作在最低速信号有效(一般设定为25~35Hz),这时压力上限信号如仍出现,PLC首先将工频运行的泵停掉,以减少供水量。当一段时间(T45时间可调)后上述两个信号仍存在时,PLC再停掉一台工频运行的电机,直到最后一台泵用主频器恒压供水。
故障
当某台水泵故障时自动变成3台水泵自动循环工作,当2台水泵故障时自动变成2台水泵自动循环工作。水泵故障时发出声光报警。如1号泵出现故障时发出1声声光报警后停4秒再发出1声声光报警后再停4秒如此循环,如3号泵出现故障时发出3声声光报警后停4秒再发出3声声光报警后再停4秒如此循环。手动/自动旋钮用于故障复位
手动
      当压力传感器故障或变频器故障时,为确保用水,4台泵可分别以手动工频方式运行。
     实际运行在软件设计中充分考虎变频与工频在切换时的瞬间压力与电流冲击,每台泵均采用软起动是解决该问题关键。变频器工作的上下限频率及数字PID控制的上下限控制点的设定对系统的误差范围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设置换机间隙时间
当水泵电机由变频切换至工频电网运行时,必须延时几秒进行频器滑行停车运行后接触器才能自动合闸,以防止操作过电压。延时时间根据水泵电机的功率而定:功率越大,时间越长,一般取值2~3s。在其输出端进行切换。在切换好后1S后再重新启动变频器而恢复正常运行。
确保触点相互联连锁
   在电路设计和PLC(可编程控制器)程序设计中,控制每台水泵“工频-变频”切换的两台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或者PLC内部“软触点”必须相互联锁,以保证可靠切换,防止变频器UVW输出端与工频电源发生短路而损坏。为杜绝切换时接触器主触点意外熔焊、辅助触点误动作而损坏变频器的事故,最好采用两台连体、机械和电气双重联锁的接触器,如德力西公司的CJX2-N型联锁接触器等。

水泵轮换启动控制
可以自由设置水泵启动顺序:可设置成1#水泵先启动,也可设置2#、3#或4#水泵先启动。所有水泵平均使用,能有效防止个别水泵可能长期不用时发生的锈死现象。

本系统选用北京凯迪恩公司CPU306小型可编程序控制器。
分配PLC输入输出
  根据自动化机组的控制要求和电气原理图,PLC输入、输出信号分配表见表1。
表1输入/输出分配表
I0.0 1号启 手动工频工作 Q0.0 1号变频工作
I0.1 2号启 手动工频工作 O0.1 2号变频工作
I0.2 3号启 手动工频工作 Q0.2 3号变频工作
I0.3 4号启 手动工频工作 Q0.3 4号变频工作
I0.4 1号停 1号故障 Q0.4 1号工频工作
I0.5 2号停 2号故障 Q0.5 2号工频工作
I0.6 3号停 3号故障 Q0.6 3号工频工作
I0.7 4号停 4号故障 Q0.7 4号工频工作
I1.0 压力下限信号 变频器的高速信号 Q1.0 启停变频器 1
I1.1 压力上限信号 变频器的低速信号 Q1.1 故障输出
I1.2 手动/自动 1手动/0自动
I1.3 紧急停止 紧急停止
I1.4 启动顺序 I1.4(0)I1.5(0) 1号先启 I1.4(1)I1.5(0) 2号先启
I1.5 启动顺序 I1.4(0)I1.5(1) 3号先启 I1.4(1)I1.5(1) 4号先启
注: I全为直流24V输入  Q为无源触点输出(24V3A)  1表示接通0表示断开
T26接收到启泵信号后10秒时间内不再接收启泵信号(可修改建议T26在40秒左右,范围可在5-3600秒之间调整)
T45接收到停泵信号后10秒时间内不再接收停泵信号(可修改建议T45在30秒左右,范围可在5-3600秒之间调整)

T24水泵电机由变频切换至工频电网运行时,延时2秒进行变频器的停车运行后接触器才能自动合闸,以防止操作过电压。
T42比T24一定长0.1秒T24工作0.1秒
T28(0.9秒)在Q0.1-3工作1秒(T42比T24长0.1秒+ T28  0.9秒)后才启动变频器
I0.0- I0.7在自动时按钮无效由手动/自动旋钮断开按钮电源
此程序特点几乎不要修改就可以变成3泵和2泵工作。
五. 安装、调试与使用
(1) 安装与校正
a. 用水平仪检查底座的水平。
b. 固定地脚螺栓,检查螺栓和底座水平度,按说明书安装泵体。
c. 远传压力表安装在震动小,水压平稳处。
(2) 电控柜安装
a. 电控柜柜底要求离地面100mm-250mm,柜顶距屋顶至少有1000mm,后部应离墙大于300mm。
b. 检查电控柜是否完好无损。
c. 检查接触器、PLC、变频器等电器接线端子有无松动,接插件是否牢靠,检查接地电阻小于4欧姆。
d. 按电控柜端子号顺序准确接线。
(3) 设备调试、运行
a. 正确接通电源。
b. 在手动方式电机试转,调整相序至电机转向正确。
c. 根据需要,通过控制器面板键盘设定压力给定值及参数。
d. 调好交流变频器及自动启停系统。
e. 产品由我公司调试后方可使用。

新亚新余平工作室  余平 xy.xyx@163.com 电话 0790-6228688-1166

网友A(2006-12-22):
写的很详细

网友B(2008-07-22):
我自来水厂正是有两台电机循环工作。我想要得到你的技术支持!请联系:QQ513173220
信箱:mhj6535154@126.com

网友C:
为什么 将原工作在变频状态下泵投入到工频运行,同时将一台备用的泵用变频器起动后投入运行。 而不是原变频泵不变, 直接将一台备用泵工频运行?

网友D(2010-05-11):
求三菱FX2N系列一拖四梯形图程序,不胜感激
hkd128zb@126.com

网友E(2016-02-08):
能把程序发我一份吗?谢谢,学习一下fy756@sin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