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9):
按工艺需要,用变频器控制三相异步电机,采用V/F控制,现在想实现的功能是:
张力轮在最高处时,变频器的给定为10VDC,电机正转;
张力轮在最低位时,变频器的给定为-0.7VDC,电机反转。
当张力轮由下往上运行时,给定信号由-0.7VDC逐渐上升直至10VDC.
  现采用台达VFD—B型变频器来看,按下述方法设置参数:
  01-00 最高操作频率设定(所有的类比输入频率设定如0~+10VDC对应  此一频率范围):80HZ
  01-01 最大电压频率设定:75HZ
  01-02 最高输出电压 :380
  01-05 最低输出频率:1.5HZ
  01-06 最低输出电压设定:3.4
  04-00 外部输入频率偏压调整(此参数设定外部频率0VDC时所对应的频率  值):12HZ
  04-01 外部输入频率偏压方向调整:01(负方向)
  04-03 负偏压方向时为反转时设定:01(负偏压区域,带正反转命令.正偏        压时为正转,负偏压时为反转)
  现在想问的是:
  1) 外部输入频率增益参数 04-02应设为多少?
  2) 当给定信号为-0.7VDC时,电机以什么频率什么方向运转?
  3) 当给定信号为+0.7VDC时,电机以什么频率什么方向运转?
  4) 当给定信号为10VDC时,电机以什么频率运转?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A:
频率增益一般通过现场调试得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