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5-01-19):
我现在做一个3轴的控制系统,要想达到比较高的精度怎么同时控制3个轴,需要把驱动器采用什么通信呢。是不是串行通信的效果不行呢?

网友A:
如果使用PLC应该使用三轴在同一模块的,即有三轴联动插补功能的。
如用PC使用插补功能的卡。
这样比驱动器相互通讯效果好。

网友B:
多高精度,三个轴是独立运动还是相互有关联的运动,是时序的关联还是点位运动或是轨迹运动。
什么电机,什么驱动器,谁和谁通信。

网友C:
用西门子的FM357(4轴)即可。

楼主:
精度5纳米,3个轴是相互关联运动,应该是时序和点位都有联系。一个轴竖直上下运动,一个轴水平运动,另外一个轴是旋转轴,固定在水平轴上。输入数据后水平竖直同时运动到目的地,同时旋转轴达到规定转速。(其实是靠压电陶瓷控制,压电陶瓷被固定在竖直的轴上做上下运动)
整个伺服系统都是BALDOR的,驱动器是FLEX,伺服电机是BSM-N系列。运动控制卡是PMAC。我问的是驱动器和运动控制卡通信。

网友D:
这个项目你不用做了,肯定达不到这个精度。ABB的工业机器人重复定位精度也只有0.05mm=50,000nm(不过是六轴机器人)。

网友D:
项目难度很大,ABB机器人的重复定位精度也只有0.05mm=50,000nm(六轴工业机器人).

网友E:
5纳米?
这个精度的数控系统任何一个国家一般都是不允许出口的.
国内民用工业达不到这个精度.
军工企业不清楚.估计也达不到.

楼主:
我在澳大利亚

网友E:
刚刚找到的资料 :
北京机床研究所  2001-04
两台纳米级机床。其中的NAM-800超精度数控车床是我国纳米加工机床的最新成就,在世界上也是超一流的。它应用于激光、航空航天、军工等最前沿的领域,主轴回转精度和反馈系统分辨率、控制系统分辨率分别达到了30纳米、2.5纳米和5纳米。
具体资料:
http://www.jcsjm.com/production/cjmjc/cjmjc_1.asp

这个精度的东西应该是行业机密吧?!
更详细的资料很难找哦。

楼主:
现在机床已经摆在那里了,精度已经达到了5纳米。我的任务是做这个机床的控制系统,关键是我本科学的不是数控,所以很多基本的知识不牢固,都是我自己看书或者是网上向别人请教得来的。我看了楼上的帖子,看来这个机床的闭环反馈系统的位置监测系统应该采用超精密光栅吧。
我手头上的装备都已经告诉大家了,希望大家给我个指点,也就是做整个系统的进程,我希望参考一下。
精度5纳米,3个轴是相互关联运动,应该是时序和点位都有联系。一个轴竖直上下运动,一个轴水平运动,另外一个轴是旋转轴,固定在水平轴上。输入数据后水平竖直同时运动到目的地,同时旋转轴达到规定转速。(其实是靠压电陶瓷控制,压电陶瓷被固定在竖直的轴上做上下运动)
整个伺服系统都是BALDOR的,驱动器是FLEX,伺服电机是BSM-N系列。运动控制卡是PMAC。我问的是驱动器和运动控制卡通信。

还有就是我想问一下对于驱动器的连接有UL和CE标准,应该参考哪个标准呢?
如果想要进一步资料请留言!

楼主:
没有同志可以帮帮忙吗

网友E:
偶不懂。
能不能把电气系统图相关资料发一份给我学习学习。谢谢!
islandboy8@nbip.net

网友F:
5N米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拿什么东西传动啊

楼主:
我现在手里也没有机床的详细资料。至于传动系统好像不由我来解决吧!

网友G(2006-02-15):
这种精度隔震和环境温湿度要求都很高,位置检测可用HP的激光干涉仪。

网友H(2007-06-21):
这位前辈,PMAC 可以做到5纳米的各类插补的控制,伺服电机的性能要求很好,用陶瓷电机当然是必须的,不过很难调PID,比例因子只能一点点加,工作环境很好的话反馈可用分辨率1纳米的光栅尺,现在国内做这么高的精度的设备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