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9):
我始终不明白,大地没有与电源形成回路,为什么电流会流向大地?
有谁知道?????????

网友A:
当然有回路

网友B:
因为地球强磁场的作用,地球好比成了一个容量巨大的收集电荷的容器,因此,我们把地球的电位看成绝对零电位。当你的电源的中性点不接地时,电流是如何流入大地的呢?因为您的带电系统导体与大地存在着分布电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平板电容器。平时当你的系统不接地是,其实也有电荷流入大地,只不过是它是沿线分布的,我们觉察不出来,也无法测量的。当系统接地时,特别时高压系统(高压输电线路),或者中压系统但系统中分不着很多的电缆连接时(电缆呈电容效应),电容电流就很大了,对于380V这样的系统,电容很小。几乎等于没有。那为什么我们又能知道有电容电流,流入大地呢?我们知道:电流总是沿着阻抗最小的路径流通的,所以接地点成了电流流过的路径,是三相电容电流之和。如果系统中性点接地,就成了接地短路了,流过的电流是3Io叫做零序电流。呵呵!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楼上的分析的真好!

网友D:
楼上的话太多
380V的系统变压器中性点接地所以与大地构成回路
35KV的系统中性点不接地所以不与大地构成回路

网友E:
二楼楼主的描述太棒了。

网友F:
二楼楼主的描述太棒了

楼主:
3楼的朋友,交个朋友吧

网友G:
简单的说就是电源在发电厂出来的时候已经进行了“埋地”,只要接地以后就形成一个回路,当然电流就流入大地了!

楼主:
就楼的朋友,那你的意思是电瓶里面的电就不打人的啊
你摸摸试试

网友H:
你在高压线附近走,都会有跨步电压。
查查书,看看解释就明白了

网友I(2005-04-18):
中性点接地所以与大地构成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