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请教

楼主(2005-01-19):
想请问各位高手,想对一两小车的适时位置进行控制,就是说一两火车不管
运行到轨道上的哪一点,可以在电脑屏幕上直接看出来,PLC要想组态软件提供什么数据,这些数据在PLC中又是如何得到的呀,好心人救命呀!

网友A:
轨道多长?

楼主:
轨道不长,大概10M左右,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A:
应该可以使用激光测距仪。
其实方法很多。
问题是你能出多少钱,大家才可以选。

楼主:
钱不是问题呀

网友A:
那就用激光测距仪吧

网友B:
如果你是用伺服电机,不用加任何测距的仪表,就可以知道当前小车的位置的。
如果采用的不是伺服,步进等位置控制的电机和控制器,廉价的方案可以采用绝对编码器用高速计数口来读取脉冲来计算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