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19):
PLC初步之三:PLC的基本结构

  PLC的基本结构
  PLC主要由CPU模块、输入模块、输出模块和编程装置组成。

   1、CPU模块
在PLC系统中,CPU模块相当于人的大脑,它不断地采集输入信号,执行用户程序,刷新系统的输出。

   2、I/O模块
   输入(Input)模块和输出(Output)模块简称I/O模块,它们是系统的眼、耳、手、脚,是联系外部现场和CPU模块的桥梁。
   输入模块用来接收和采集输入信号。数字量(或开关量)输入模块用来接收从按钮、选择开关、数字拨码开关、限位开关、接近开关、光电开关、压力继电器等来的数字输入信号;模拟量输入模块用来接收电位器,测速发电机和各种变送提供的连续变化的模拟量电流电压信号。数字量输出模块用来控制接触器、电磁阀、电磁铁、批示灯、数字显示装置和报警装置等输出设备。模拟量输出模块用来控制调节阀、变频器等执行装置。

   CPU模块的工作电压一般是DC5V,而PLC的输入/输出信号电压一般较高,如DC5V和AC220V。从外部引入的尖峰电压和干扰噪声可能损坏CPU模块中的元器件,或影响PLC的正常工作。在I/O模块中,用光电耦合器、小型继电器等器件来隔离外部输入电路和负载。I/O模块除了传递信号外,还有电平转换与隔离的作用。

   3、编程装置
编程装置用来生成用户程序,并对它进行编辑、检查和修改。手持式编程器不能直接输入和编辑梯形图,只能输入和编辑指令表程序,因此又叫做指令编程器。它的体积小,价格便宜,一般用来给小型PLC编程,或者用来现场调试和维修。
使用编程软件可以在屏幕上直接生成和编辑梯形图、指令表、功能块图和顺序功能图程序,并可以实现不同的编程语言的相互转换。程序被编译后下载到PLC,也可以实现远程编程和传送。
   可以用编程软件设置PLC内部的各种参数。通过通信,可以显示梯形图中触点和线圈的通断情况,以及运行时PLC内部的各种参数,对于查找故障非常有用。

   4、电源
PLC一般使用220V交流电源或24V直流电源。内部的开关电源为各模块提供各种直流电源。小型PLC一般可以为输入电路和外部的电子传感器(如接近开关)提供24V直流电源,驱动PLC负载的直流电源一般由用户提供。

(((((===*—……*—*……—*===)))))

   你无法改变过去,无论它是对的、错的、好的、坏的。你可以从过去的经验学习,需要强调的是,过去的好坏与未来怎么样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做一个活在明天的人。

                                                        ————杰克*韦尔奇

网友A(2005-02-26):
真诚的希望楼上的能多发一些,最好是全套的,给我初学者带来福音.振兴中华!!!!
顶N次

网友B:
我有一个问题,希望您能提出一点意见。我现在有一个系统是用了ISO(计算机接受S7-400的内容)和DP(计算机接受S7-300的内容)方式采集数据,运行后不能停计算机。要是停下来后,就接收不到数据了。必须重启CPU后才能接收到数据这是怎么会事?该怎么办?

网友C:
希望楼主多发点 好象有的不够用 谢谢了